如何在视频流信号中提取RGB分量

楼主(2006-08-07):
请教各位大侠:
我想用硬件实现视频处理,但不知道怎么提取RGB分量;假如我对一幅图象提取RGB分量的话,图象以16bit,565格式传输,那么我该怎么提取各分量呢,时序该怎么设置?
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我好象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测试程序,还没具体到rtl代码实现,
方便的email交流交流吧,
ouyzj@haier-ic.com

楼主:
我想用VHDL语言来实现,但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进度好慢啊!
欢迎交流/1我的QQ:28901175

楼主:
如果我用verilogHDL写,图象格式是565的,能不能用下面的语句来实现?
assign r[4:0]=xs[15:11];
assign g[5:0]=xs[10:5];
assign b[4:0]=xs[4:0];
xs[15...0]是图象数据.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好象格式定义不对吧

ITUR656标准的格式是4:2:2 YCbCr,提出Y、B、R信号后用色空间转换就可以得到R、G、B信号。

楼主:
楼上这位兄弟能不能说的具体点,4:2:2是什么意思?算法是什么?

网友:
你得先阅读一下什么是ITU656格式,没有什么算法的,就是一个色彩空间转换

楼主:
我用的好像就是565格式的啊,前5位是R分量,中间6位是G分量,最后5位是B分量,一个象素点占16bit嘛!

楼主:
谢谢了,那我先了解一下ITU656格式吧,不过要用硬件来实现这些功能,该怎么搞时序呢?可不可以不用时序?

网友:
是656格式,不是565格式哈必须用时序,注意656有消影期

网友:
好高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