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和HT1621问题!!

楼主(2006-08-07):
程序编译没有问题,能运行,就是不显示!
请大家查看一下,望指点,谢谢!!
用PD(用其中一位)口做DATA,PF(用其中一位)口做WR,用PG(用其中一位)口做/CS.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arget\44b.h"
#include "Target\44blib.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lcdint(void)  //初始化HT1621.
{
rPDATG=0x0;
rPDATF=0x00;
Delay(1);
rPDATF=0xff;
Delay(1);
}

void write_byte(uchar k,uchar n)
{
  uchar i,j;
  for(i=0;i<n;i++)
  {
    if(k>=0x80) /
    rPDATD = 0xff;
    else
    rPDATD = 0x0;
    rPDATF = 0x0; //
    Delay(1);
    rPDATF = 0xff; //
    Delay(1);
    k=k<<1;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int();
  write_byte(0x80,4); //写1000
  write_byte(com,8);
  rPDATF = 0xff; //
  rPDATG = 0xff; //
  Delay(1);
  rPDATD = 0xff;//
}

void int1621(void)
{

  write_com(0x52); //BIAS1/3
  write_com(0x30); //RC256K
  write_com(0x02); //SYS EN,打开系统振荡器
  write_com(0x06); //打开LCD偏压发生器
}

void send1621data()
{
uchar a=1,b=0x80,c=0x11,d=10,e=0x0;
uchar j,k;
lcdint();
write_byte(b,a);
Delay(1);
write_byte(e,a);
Delay(1);
write_byte(b,a);
Delay(1);
write_byte(c,d);  //從display buffer RAM 0x0000 開始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PCONGback=0,PCONFback=0,PCONDback=0;
    unsigned int PUPGback=0,PUPFback=0,PUPDback;
    char temp;
    char Keyboard[4]={'1','2','3','4'};
    char aa;
    int i,j,x,a[11]={0xfc,0x0c,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02};
    int y0,y1,y2,y3,y4,y5,y6,y7,y8,y9;
    Port_Init();
    Led_Display(0xf);
    Beep(0x1);
    Led_Display(0x0);
    {
    PCONGback=0;
    PUPGback=0;
    PCONFback=0;
    PUPFback=0;
    PCONDback=0;
    PUPDback=0;
    PCONGback=rPCONG;
    PCONFback=rPCONF;
    PCONDback=rPCOND;
    PUPGback=rPUPG;
    PUPFback=rPUPF;
    PUPDback=rPUPD;
    rPCONF = 0x5555;
    rPCONG = 0x5555;//pf0-pf3utput, pf4-pf7:input
    rPCOND = 0x5555;
    rPUPG=0xff;//disable pull-up
    rPUPF=0xff;
    rPUPD=0xff;
    rPDATG=0x00;//pf0-pf3:0
    rPDATF=0x00;//pf0-pf3:0
    rPDATD=0x00;

  //////////////////////////////////

    while(1)
    {
    int1621();
    send1621data();
    }

//////////////////////////////////////

    rPCONG=PCONGback;
    rPUPG=PUPGback;
    rPCONF=PCONFback;
    rPUPF=PUPFback;
    rPCOND=PCONDback;
    rPUPD=PUPDback;
    Delay(10);
    }
}

接口直接连接的,没有驱动.
有些代码是无效的.

有些代码是无效的.如:
char Keyboard[4]={'1','2','3','4'};
    char aa;
    int i,j,x,a[11]={0xfc,0x0c,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02};
    int y0,y1,y2,y3,y4,y5,y6,y7,y8,y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