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URST READ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08-08):
看文档说SDRAM有两种读写方式:SINGLE READ 和 BURST READ
请哪位高人能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09-11-24):
burst read  直译为突发读,速度比random read 高一些。
有人理解burst read :峰值读取速度,random read:额定读取速度
本人认为:burst read为读取连续地址内容时,给个首地址,读出给定大小连续内容的读取模式。类似于DMA。
由于不需要像random read 一样,每字给出一个地址,此种方式的读取速度快出65%左右(视每次burst read length而定)

网友(2017-06-14):
楼上说的有一点要补充一下SDRAM中对于burst的读写定义时,存在sequential和interleaved两种。
前者就是如楼上所说的给出一个地址连续依次读取该地址后面的burst长度地址内容
后者依旧是读取给出地址后面burst长度地址内容,但不是依次读取,而是交叉的,具体顺序可以看对应的SDRAM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