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ips最底层的问题!是专家就请进!

楼主(2006-08-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等老扁游玩回来吧,老扁应该知道

网友A:
MIPS架构中,在芯片正常运行时虚实地址的转换是硬件完成的,是经典的虚实地址转换模式,《量化》里面有详细的介绍。简单来说,你也可以按照ARM的那张图的方式去理解。
TLB的维护工作是由软件来实现的,例如TLB表项缺失或错误的时候替换操作是通过触发例外,陷入OS kernel中由Exception Handle进行处理。

网友:
可惜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PS架构中,在芯片正常运行时虚实地址的转换是硬件完成的,是经典的虚实地址转换模式,《量化》里面有详细的介绍。简单来说,你也可以按照ARM的那张图的方式去理解。
TLB的维护工作是由软件来实现的,例如TLB表项缺失或错误的时候替换操作是通过触发例外,陷入OS kernel中由Exception Handle进行处理。

这个回答很准确。

其实楼主可以很容易理解啊,TLB就是干虚实地址转换工作的,既然是在CPU内部当然就是硬件来做的,当然所有TLB表项是存在操作系统和软件里的,当发生miss的时候会读入到TLB硬件模块里去。

网友(2006-09-15):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各位大虾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找到硬件映射的方式?mips的手册里面没有。

也就是说手册里面没有给出,怎样根据asid和逻辑页地址来计算出物理页地址,甚至连页表基址寄存器都没提。

谁能提 ...

《see mips run》第六章讲了计算过程,但没有给出如arm那样的图。

你提到的“页表基址寄存器”应该是x86体系里面的概念吧,那里的tlb替换是由硬件通过stack来实现的,所以有个基址寄存器。mips里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