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关于脑电波的测量电路设计~~~

楼主(2006-08-08):
  小弟现在要设计一个脑电波的测量采集系统
  采集 α 波和 β波
  α 波 8~12Hz, 10~120uv

β波  16~30Hz, 10~50uv

  另外还混有其他波的信号,均在30hz 以下,几十到几百uv
我现在的考虑就是用有源滤波, 但是没有实际的办法,

因现在时间比较紧, 求助大家, 资料给得越详细越好, 望有了解这个的大哥赐教~~~~

3x~~~~!!!!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肯定没法直接滤波,可否采用dc增益极高的开环运放进行放大在看看能否处理。

楼主:
开环放大不会直接进入线性区吗????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法直接滤波,可否采用dc增益极高的开环运放进行放大在看看能否处理。

  dc??  ac 吧??  开环怎么放大呢??  一放大不就进入线性区了吗??

  感觉还是要用三运放仪器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