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8013 slaveFIFO的一些基本的问题,请开发过的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06-08-09):
从FIFO指定了某个端点后,比如设成2倍缓冲,是不是意味着一个512字节装满了,就会自动去装作为缓冲的512字节,而那个满了的512字节就会自动的发送到PC了呢。要是这样的话那标志flag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呢,因为不会存在没地方写不下的情况吧(如果速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

PC机取走数据是不是一定要编写驱动程序才行,用EZ-USB FX2 control panel不能吧,它只能看现在FIFO里的数是什么吗?那若设成有缓冲的端点了,那它也只能看到第一个512字节而不能看到作为缓冲的512字节吧,是这样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标志flag的满总是有效吧。

还有开发过68013的前辈们遇没遇到过写FIFO里的数是错误的情况啊,我现在先写个0x55再写个0xaa给FIFO,结果FIFO里是0x00和0x08啊!!!

召唤高手啊!!!

我是新手,还在摸索阶段,目前还没编写驱动程序,只是想先把固件调通。
我用aduc812的P0口发68013数据并给一个SLWR高电平让它存到FIFO里,
          P34_WR=0;
   for(temp=0;temp<10;temp++){}
   P0=0x55;
   for(temp=0;temp<100;temp++){}
   P34_WR=1;
   for(temp=0;temp<100;temp++){}
只是很简单的程序
我要是这样循环写同样的数是没问题的,在EZ-USB控制面板里能看到FIFO的正确的数,但要是存入不同的数就会出错了。
而且存入不同的数时,第一个数是对的,后面的数就都不对了。

网友:
这个我原来做过,时间太长了极不太清楚了。
我记得68013的开发包里有slave fifo的例子程序。
一定要有驱动程序次啊可以工作,我使用windriver来编的,编写时每次读512个,fifo的flag很有用,只有flag有效后才产生中断,然后pc机发起io请求把数据读走。

网友(2010-04-12):
都这么外的贴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