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下载线

楼主(2006-08-09):
Altera 下载线有没有长点的啊
我们单位买的还是进口的下载线,每个长度都不到 半米
用起来太不方便了
请问一下大侠们:Altera 有没有象xilinx这样的下载线,难道这么大的公司,下载线就这么差劲??

网友:
成本低,利于初学者

网友:
自己做!
或者加并口延长线!

网友:
加个并口延长线就得了,自己做也非常简单。里面就一片245

网友:
just you can make one by yourself, just need to figure out pin list. I once made a fly-lead style cable just like the Xilinx one

网友:
新的两片74HC244,没有用74F224好,两米远没有问题,找一个电路做一个.以前自己做的,后来没有时间就买或者ALTERA公司送.

网友:
新的两片74HC244,没有用74F244好,两米远没有问题,找一个电路做一个.以前自己做的,后来没有时间就买或者ALTERA公司送.

网友:
找DB25的可以压遍平线的阴阳一对,压线时一一对应,一头接计算机并口,一头接下载线即可.或用编程器等并口线也可以.USB的更简单用U盘的线即可.

网友:
找DB25的可以压扁平线的阴阳一对,压线时一一对应,一头接计算机并口,一头接下载线即可.或用编程器等并口线也可以.USB的更简单用U盘的线即可.

网友:
有没有下载线的接线图啊,自己做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