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问cvbs信号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到adc啊?

楼主(2006-08-10):
小弟是刚做这个的新手,问下:
我的cvbs信号到adc前是什么信号啊?要经过怎样的处理啊?
在这个处理中,我要提取怎样的信号啊?
谢谢啊~~`

楼主:
高手们帮忙给顶下啊........

楼主:
斑竹,能出来说句话吗?

网友:
CVBS经过模拟解码为RGB+HV,在送入到ADC中处理!

楼主:
楼上的,能有个大概的流程图写一下,让我看一下吗?

网友:
CVBS信号->ADC提出行场同步->数字去载波,滤波,得到Y/C信号

我认为是这样的,大家讨论讨论!不是很明了

网友:
CVBS是复合视频信号

它只有1个信号线,但包含了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还有行同布、场同步。本身是可以直接进入ADC,但通常应用时都要进行Y/C分离和同步提取,再把Y/C信号分别送到不同的ADC,数字输出也常编码成ITUR656、610等标准的“复合数字信号”。

楼主:
我在做时用的芯片是SPT7936,它的输入我采用的是DC差放输入的模式,但是我不明白它的DATASHEET上给的DC输入的原理图?它采用了2个运放但是接法很是奇怪?有知道的能给解答下吗?可能有点难啊.........

网友:
模拟解码芯片,如PHILIPS的UOC,SANYO的76818。CVBS-DECODER-ADC-Deinterlace&Scaler-Pannel
数字解码芯片,如VPC3230,TI的TVP5146。CVBS-DECODER-Deinterlace&Scaler-Pannel

楼主:
我用的就是vpc3230,里面的模拟电路composite in有一个从后面的decoder过来的信号就是clamp_ADC,作为composite in的一个输入信号,但是现在不明白这个信号有什么用啊?谢谢啊!

网友(2006-10-09):
我也没用过.

网友:
这个简单啦

有2种方法,一种是分离编码,那就是要把CVBS先分离出RGB或者Y R-Y B-Y的亮度和色差信号,然后分别将其编码.第2中是最常见的,就是直接进行复合编码,选用特定的芯片就可以直接实现了哈.

网友:
收获很大啊

收获很大啊

网友(2006-11-09):
good , thanks for your share ~~~@@

网友:
好像不是这样子呀,CVBS从解调芯片中输出后要经过一个滤波器,它本身就是一路信号,不需要再分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此说法.

网友(2007-07-19):
好帖好帖 模拟数字数据转换ADC简介 » 发表回复  模拟数字数据转换ADC简介 » 发表回复  模拟数字数据转换ADC简介 » 发表回复

网友(2014-09-03):
看一下,学习了

网友:
Cvbs signal is composite video signal with BW of 5mhz to 6mhz. It's a single line signal with luma and chroma freq interleaved. You'll first set clamping or dc restoration during the adc then you'll band limitting filtering before going into comb filter to give you y and c data

网友(2017-02-06):
没有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