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时钟ISR没的响应?

楼主(2006-08-10):
下面是我的程序,用xilinx edk 编写的,主要想法是通过调用一个中断,来输出一个方波,可是不知原因的,却没有调用中断过程。
   我把我的TestApp_Memory\source.c文件拷了过来,请高手帮我看看。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cache_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xutil.h"
#include "xgpio_l.h"
#include "xtmrctr.h"
#include "xintc.h"
#include "xexception_l.h"
//====================================================
/*********************constants*******************/
#define LED_DELAY       3000
#define LED_CHANNEL     1
#define PPCGPIO         Generic_GPIO
#define GPIO_REG_BASEADDR  0x40000000
#define LED              0x28 /* Assumes bit 0 of GPIO is connected to an LED */

#define TMRCTR_DEVICE_ID            XPAR_OPB_INTC_0_DEVICE_ID
#define INTC_DEVICE_ID              XPAR_OPB_INTC_0_DEVICE_ID
#define TMRCTR_INTERRUPT_ID         XPAR_OPB_INTC_0_OPB_TIMER_0_INTERRUPT_INTR

#define RESET_VALUE                     0xFFFFF000
#define TIMER_COUNTER_0                 0
volatile int TimerExpired;
XIntc  InterruptController;
XTmrCtr TimerCounter;

//void XTmrCtr_InterruptHandler(void *CallBackRef, Xuint8 TmrCtrNumber);
void TimerCounterHandler(void *CallBackRef, Xuint8 TmrCtrNumber);
//void TimerCounterHandler(void *CallBackRef);

/****************************************************/
int main (void)
{
        XStatus Status;
        volatile int Delay;
    int  i=0;

        //XTmrCtr *InstancePtr = (XTmrCtr *)CallBackRef;
   XCache_EnableICache(0x80000001);
   XCache_EnableDCache(0x80000001);
   print("-- Exiting testmemory main() --\r\n");
        XGpio_mSetDataDirection(GPIO_REG_BASEADDR, LED_CHANNEL, 0X0);

        // initialize the timer
        Status = XTmrCtr_Initialize(&TimerCounter, TMRCTR_DEVICE_ID);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print("XTmrCtr_Initialize failure\r\n");
        return XST_FAILURE;
    }
    print("XTmrCtr_Initialize successed\r\n");

         // selftest
        Status = XTmrCtr_SelfTest(&TimerCounter,TIMER_COUNTER_0);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print("XTmrCtr_SelfTest failure\r\n");
        return XST_FAILURE;
    }
         print("XTmrCtr_SelfTest successed\r\n");

         // initialize the Intc
         Status = XIntc_Initialize(&InterruptController, INTC_DEVICE_ID);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print("XIntc_Initialize failure\r\n");
                 return XST_FAILURE;
    }
         print("XIntc_Initialize successed\r\n");

         //connect the Intr
//         Status = XIntc_Connect(&InterruptController, TMRCTR_INTERRUPT_ID,
//                           (XInterruptHandler)XTmrCtr_InterruptHandler,
//                           (void *)&TimerCounter);

    Status = XIntc_Connect(&InterruptController, TMRCTR_INTERRUPT_ID,
                            (XInterruptHandler)TimerCounterHandler,
                              (void *)&TimerCounter);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print("XIntc_Connect failure\r\n");
                  return XST_FAILURE;
    }
         print("XIntc_Connect successed\r\n");

         // start the Intc
         Status = XIntc_Start(&InterruptController, XIN_REAL_MODE);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print("XIntc_Start failure\r\n");
                  return XST_FAILURE;
    }
           print("XIntc_Start successed\r\n");

          // enable the intc
          XIntc_Enable(&InterruptController, INTC_DEVICE_ID);
          print("XIntc_Enable successed\r\n");

    //Initialize the PPC405 exception table
    XExc_Init();
    // Register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handler with the exception table
    XExc_RegisterHandler(XEXC_ID_NON_CRITICAL_INT,
                        (XExceptionHandler)XIntc_InterruptHandler,
                         &InterruptController);
    // Enable non-critical exceptions
    XExc_mEnableExceptions(XEXC_NON_CRITICAL);
    print("XExc routine success\r\n");

         //set the handler
     XTmrCtr_SetHandler(&TimerCounter, TimerCounterHandler,
                        &TimerCounter);
        // set options
         XTmrCtr_SetOptions(&TimerCounter, TIMER_COUNTER_0,
                       XTC_INT_MODE_OPTION | XTC_AUTO_RELOAD_OPTION);
        //set reset value
         XTmrCtr_SetResetValue(&TimerCounter, TIMER_COUNTER_0, RESET_VALUE);
         //start the timer
         XTmrCtr_Start(&TimerCounter, TIMER_COUNTER_0);
    //TimerExpired=XTmrCtr_GetValue(&TimerCounter, TIMER_COUNTER_0);

   while(1);

   return 0;
}

void TimerCounterHandler(void *CallBackRef, Xuint8 TmrCtrNumber)
//  void XTmrCtr_InterruptHandler(void *CallBackRef, Xuint8 TmrCtrNumber)
//void TimerCounterHandler(void *CallBackRef)
{
        int Delay;
        XGpio_mSetDataReg(GPIO_REG_BASEADDR, LED_CHANNEL, 0x0);
        for (Delay = 0; Delay < 300; Delay++);
        XGpio_mSetDataReg(GPIO_REG_BASEADDR, LED_CHANNEL, 0x3);
        for (Delay = 0; Delay <300; Delay++);
}

网友:
复杂,初学,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