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cadence的库设置问题

楼主(2006-08-10):
我是新用cadence软件的,我们单位还没有人用过,在Analog Artist中做模拟电路仿真的时候不能通过,CIW窗口中提示pmos,nmos管的models没有定义.
在画sch图时候,管子的参数值中model name是空的.
请问各位老大,怎么样正确设置库文件啊,我知道这是个弱弱的问题,希望能得到解答,急死人了啊

网友:
在仿真时首先要给出model path ,在管子属性里要给出nmos or pmos

网友:
model name 的话,一般要看模型文件里的段,看段里头定义的nmos和pmos里的名字是什么,比如hhnec里把nmos和pmos的名字叫penh和nenh。

网友:
同意wwjghcy,不看如何知道model name.

网友:
上面说的很有道理,照做就行了

网友:
那个modelname空的有什么关系吗?
我这里好像用的都是空的,user property就添加了w、l的值

网友:
看看Cadence帮助文档中关于parameter设定那一部分,你就知道库怎么做了!

网友(2006-09-10):
首先在CADENCE文件夹里,找到库文件。后缀为*.scs  然后在ADE中添加库文件。再就是给每个管子添加库名称。
我最近在用,所以你可以借鉴

网友:
一种办法是直接在SCH中给每个MOS管加上正确的MODEL NAME;另一种就只能修改模型文件或者网表文件了

注意使用SPECTRE必须调用ANALOGLIB的单元,否则是无法使用的,至少我见到的几个版本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2006-12-19):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现在解决了,楼上的大侠们强啊!

网友(2010-05-02):
Cadence帮助文档可以上传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