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问题

楼主(2006-08-11):
附件为我用cadence spectre进行的AC 和tran分析的仿真波形图,其中的AC Response1.png和AC Response2.png分别是AC Magnitude &phase 和 AC Gain & phase两个仿真波形,我觉得phase的线性度不好,你们帮我看看从哪方面可以改进一下呢?还有,我测的是电压增益,我想把它改成dB欧姆的形式,我该怎么做呢?图Transient Respond.png是最令我头痛的地方,我的输入是一个100uA 4G的小电流信号,图中的上面那个,可其输出的摆幅逐渐减小,结果摆幅平缓地稳定在1mV左右,我不知道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期待您们的答复!

补充一下,小弟做的是一个跨阻放大器,输入的是微小电流信号,输出的是一定幅度的电压信号!

楼主:
实践之贴,不能沉阿!

网友:
不对啊  增益怎么都是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为我用cadence spectre进行的AC 和tran分析的仿真波形图,其中的AC Response1.png和AC Response2.png分别是AC Magnitude &phase 和 AC Gain & phase两个仿真波形,我觉得phase的线性度不好,你们帮我看 ...

低频很高,是地没有铺好,把地的回路仔细再铺一下,看看会不会好些!!

网友:
下载这个也要收钱,嗨!!变穷人了!!

网友:
不会吧,下载这个也要钱呀.楼主不厚道呀.

网友:
低频很高,是地没有铺好,把地的回路仔细再铺一下,看看会不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