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SERVER 不工作,为什么?

楼主(2006-08-11):
WORKSTATION 重新启动后,启动l ic e n se SERVER,
用/TOOL/.../BIN/lmgrd -c /tool/.../******.dat -l /.../licen.log
用lmstat见不到启动的server,
why? 那位知道啊。谢谢了。

网友:
你的log文件中有什么信息没有!一般来说成功或失败都会有信息打印出来的!

网友:
不知道,谁知道咱也学习一下

网友:
用vi打开License.log,查找任何的Error和Warning,有就会有提示,会告诉你怎么做的。通常的情况是license的语法有问题,或者是license里面的路径设置不正确。

这个问题一般都很容易解决,没什么很难的问题。

楼主:
本服务器是NIS构筑两台机器,lmgrd 启动一台时,报告另一台TCP port 不能读,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