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matlab仿真它的性能, 比如 INL, DNL, SFDR,EOB等等。

楼主(2006-08-11):
如果用Hspice仿真一个Pipelined ADC, 之后如何用matlab仿真它的性能, 比如 INL, DNL, SFDR,EOB等等。

网友:
这个你可能要自己编程。

网友: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做的也是pipelined adc

网友(2006-09-26):
自己编程,还要使用SIMULINK工具箱

网友(2006-12-01):
自己编程就可以了,数据要抓出来

网友:
哈哈哈哈哈,只要功夫深,互联网是个好动动

网友:
maxim网站上有些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2008-02-22):
从看图软件上export出waveform,格式可以是txt,然后用matlab导入。
作FFT,如果输入是sine wave的话。

网友(2008-07-16):
真希望有个高手指点一下!MATLAB如何实现INL DNL分析!

网友:
candence下就可以。。。

网友A:
请问楼上如何在cadance下得到dnl inl?
我只知道把数据提出来后用matlab做FFT
然后算SNR,可以得到有效位数
但是如何算DNL INL 还请高人指教

网友:
INL,DNL的simulation没什么特别的。
首先,你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是INL,DNL,这两个参数都是定义在转换点的。
第二,你就测出你的实际电路的转换点,一般来说,你可以用Hspice的
measure语句来测你的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对于ADC来说,
每个LSB的电压间隔一般来说测5至10个点就好了。太少的点不准确,太多的点就慢。
注意的是,这一步的测试中,你测的是Analog的输入与Digital的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
还不是转换点。
第三,你就把测出来的数据倒入到Matlab中处理,用一定的算法,把转换点找出来,
再跟实际的转换点比较,就能的出你要的结果了。

要补充一下的是,这种Simulation是非常耗费时间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提出来
讨论下。

网友(2008-09-10):
多谢各位高人的指点

网友(2008-11-24):
同问,有没有高人详细指点一下呢

网友(2009-04-30):
在写INL,DNL的CODE,maxim上的感觉不太准确。。。。找不到好方法啊。。。苦闷

网友B:
可以按照80年左右的那篇paper写应该写的出

网友(2009-06-09):
可参考UCB EE247 作业.

网友(2009-10-19):
er 说的对

网友(2010-09-08):
若用simulink做出的adc如何模擬inl dnl?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5-12-07):
好棒的文件...學習了...感謝...

网友:
什么看图软件可以export出.txt的waveform啊?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照80年左右的那篇paper写应该写的出

80年左右的paper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2020-09-25):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如何在cadance下得到dnl inl?
我只知道把数据提出来后用matlab做FFT
然后算SNR,可以得到有效位数 ...

您好,你可以把matlab做fft分析ADC的代码发给我一下吗?邮箱:597464119@qq.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