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FPGA做过高速USB接口阿

楼主(2006-08-11):
最近要接手一个这方面的项目,各位高手给点意见阿,或有相关的资料可共享下

谢谢~

网友A:
是要把usb做到fpga里面?
是host 还是 devic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UTMI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http://www.intel.com/technology/ ... _Macrocell_1_05.pdf
for 16-bit bus, the xcvr clock is only 30 mHZ - it shall be a sweet spot for Xilinx Virtex-II device, if cost is not a concern

网友:
成本不划算,自己玩还可以.

楼主:
是啊,是device

引用 网友A:
是要把usb做到fpga里面?
是host 还是 device ?

楼主:
需要些什么资料呢,简直无从下手

楼主:
不了解USB协议,FPGA也不是很熟,就用XILINX的做过一些很简单的逻辑,代码不超过100行
现在要改用altera
怎么去做啊
光看资料、熟悉quartus也得花个把月时间吧,还是全英文的,晕,再晕
帮帮忙啊,或者顺路表示下同情也是感激不尽的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USB芯片呢,成本还低一些,实现起来也很简单。
用FPGA实现USB还是有一定困难的,USB协议不象使用起来那么简单。

楼主:
就是想提高主机和设备的数据交换速度啊

网友:
应该比较简单的

应该比较简单的,祝你成功

网友:
ipcore上有没有?

网友:
用FPGA就可以提高主机和设备的数据交换速度吗?USB协议的传输速度是固定的。

如果成本要求不是很严的话,可以推荐Cypress的EZUSB-FX2+FPGA,实现USB传输比较方便,相关资料也很多,Cypress公司提供pc端的usb驱动程序。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提高主机和设备的数据交换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