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生成的.v文件怎么仿真??

楼主(2006-08-11):
design compiler生成的.v文件如何仿真??用verilog-xl或者ncverilog?怎么加入库文件??

楼主:
拜托大侠们帮帮忙了

网友:
和rtl仿真是类似的,只不过所加入的库不一样了

网友:
只是需要记得找到使用的库文件,例如SMIC18的仿真文件是SMIC18.V,然后放在一起就可以跑仿真了。

楼主:
多谢了,我试试

楼主:
我把库文件方上后,出现error:cannot open source file ".v"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09-08-27):
一种方法是:将单元库如smic18.v编译到设计库中。
另一种方法:如使用verilogXL,在选项中加上 -v smic18.v即可。

网友:
就是将库文件和设计文件一起编译,仿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