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PCI CORE 问题

楼主(2006-08-12):
各位大虾,我用FPGA做PCI CORE ,但是用ds和DDK做的驱动连基本的寄存器读写都不正确,但是这个驱动,在以前做过的专用芯片PLX9052上是正确的,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我的驱动不对,我的pci core上用的ide 接口,这个对驱动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应该先调好硬件再作驱动,可以用dos 下的pci test小程序或者用windows下的windriver来调试,如果这两个工具可以进行寄存器读写,那么再做驱动。做驱动可以采用windriver,非常方便。

楼主:
我用windriver开发了一个驱动,和我原来的驱动结果一样,寄存器的内容读写有时候正确,有时候差一个,例如 我写一个253进去,回来一个252,还有是不是寄存器的偏移量为0的地址一般不可写,因为我写不进去,读出来的值也是在变 基本是0 30301030 和4800480这几个值 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