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写的最简单矩阵键盘扫描程序

楼主(2006-08-12):
大小[2739] 更新时间[2006-7-1] 阅读[4632]

次/评论[0]次  欢迎度[ 600]
  这是站长初学者写的最简单、最详细、效率

最高的矩阵键盘扫描程序,只用了四条常用命令

(MOV/送数、JB/高电平转移、JMP/直接转移、

RET/子程序返回),保证初学者一看就懂!本程

序已经在本站电子实验板上验证通过,占用CP

U时间少,效率高,被选作单片机的测试程序!
  矩阵按键扫描程序是一种节省IO口的方法,

按键数目越多节省IO口就越可观,本程序的思路

跟书上一样:先判断某一列(行)是否有按键按

下,再判断该行(列)是那一只键按下。但是,

在程序的写法上,站长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使

得程序效率最高。
  本程序中,如果检测到某键按下了,就不再

检测其它的按键,这完全能满足绝大多数需要,

又能节省大量的CPU时间。另外,本人认为键盘

用延时程序来消除抖动,完全是浪费时间。试想

,如果不用中断执行(用中断执行需要更多的硬

件资源)的方法来扫描键盘,每秒钟扫描20-

100次,每次都要延时10-20MS的话,

我们的单片机还有多少时间做正事呢?
  其实,延时的这段时间,CPU可以做其它的

事呀。所以,本键盘扫描程序的前面后面都可以

加入少少代码,既可以达到完美的消抖动效果,

又可以扩展其它的功能(例如按键封锁、按键长

按等按键功能复用!)
  本键盘扫描子程序名叫key,每次要扫描时

用call key调用即可。以下子程序内容:

key:mov p0,#00001111b;上四位和下四位分别为

行和列,所以送出高低电压检查有没有按键按下
jmp k10;跳到K10处开始扫描,这里可以改成其

它条件转移指令来决定本次扫描是否要继续,例

如减1为0转移或者位为1或0才转移,这主要用来

增加功能,确认上一按键功能是否完成?是否相

当于经过了延时?是否要封锁键盘?
goend:jmp kend;如果上面判断本次不执行键盘

扫描程序,则立即转到程序尾部,不要浪费CPU

的时间
k10:jb p0.0,k20;扫描正式开始,先检查列1四

个键是否有键按下,如果没有,则跳到K20检查

列2
k11:mov p0,#11101111b;列1有键按下时,P0.0变

低,到底是那一个键按下?现在分别输出各行低

电平
jb p0.0,k12;该行的键不按下时,p0.0为高电平

,跳到到K12,检查其它的行
mov r1,#1;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

R0写下1,表示1号键按下了
k12:mov p0,#11011111b
jb p0.0,k13
mov r1,#2;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

R0写下2,表示2号键按下了
k13:mov p0,#10111111b
jb p0.0,k14
mov r1,#3;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

R0写下3,表示3号键按下了
k14:mov p0,#01111111b
jb p0.0,kend;如果现在四个键都没有按下,可

能按键松开或干扰,退出扫描(以后相同)
mov r1,#4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

R0写下4,表示4号键按下了
jmp kend;已经找到按下的键,跳到结尾吧

k20:jb p0.1,k30;列2检查为高电平再检查列3、

4
k21:mov p0,#11101111b;列2有健按下时,P0.0

会变低,到底是那一行的键按下呢?分别输出行

的低电平
jb p0.1,k22;该行的键不按下时p0.0为高电平,

跳到到K22,检查另外三行
mov r1,#5;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

R0写下5,表示5号键按下了(以后相同,不再重

复了)
k22:mov p0,#11011111b
jb p0.1,k23
mov r1,#6
k23:mov p0,#10111111b
jb p0.1,k24
mov r1,#7
k24:mov p0,#01111111b
jb p0.1,kend
mov r1,#8
jmp kend;已经找到按下的键,跳到结尾吧(以

后相同,不要重复了)

k30:jb p0.2,k40
k31:mov p0,#11101111b
jb p0.2,k32
mov r1,#9
k32:mov p0,#11011111b
jb p0.2,k33
mov r1,#10
k33:mov p0,#10111111b
jb p0.2,k34
mov r1,#11
k34:mov p0,#01111111b
jb p0.2,kend
mov r1,#12
jmp kend
………………更详细内容请访问

http://www.51dz.com/n.asp?

id=12559&i=kjf888

网友:
要是数据线和地址线分开的话就更好办了,不过可以用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