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RM的基础 问题

楼主(2006-08-14):
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想请教下各位

1 ARM开发中的工具选择问题:

通常的ADS 、 IRA 等IDE 工具 和微软的PB 有何不同? 简单问就是ARM系统要跑WINCE 就要用PB 开发工具?
而跑UC/OS II  LINUX 等 就可以用 ADS、 IRA 等了

2 对BSP的概念不是很了解 能解释下否也?

楼主:
没人解析下嘛

网友:
bsp就是板极支持包,平台不同,包就不同,包上面的系统相同。
用来屏蔽底层的差异
类似于主板bios

网友:
那模拟环境怎么 建立呢

楼主:
BSP 我看了点资料  有点了解了

通常的ADS 、 IRA 等IDE 工具 和微软的PB 有何不同? 简单问就是ARM系统要跑WINCE 就要用PB 开发工具?
而跑UC/OS II  LINUX 等 就可以用 ADS、 IRA 等了

??

网友:
tt

我也不知道!1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认为arm能跑的就时arm指令集,任何工具,只要能生成arm指令,arm都能跑,
就比如ads 能产生arm指令
ucos也要一定的工具如ads编译才能跑
linux不能由ads编译,它有自已的环境产生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