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信号过了A/D以后,会产生几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08-14):
过A/D后产生的clamp_ip这个钳位信号有什么用啊?
再过decoder后又产生两个clamp_adc  clamp_adj两个信号输入到我的A/D中,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信号有什么用啊?
谢谢啊~~~

楼主:
现在就那个clamp_ADC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网友:
CLAMP是直流恢复,ADC里的CLAMP就是指在采样的时候,以什么电平作为零电平。

楼主:
楼上的能说的再明白点吗?

网友(2008-02-18):
引用 楼主:
过A/D后产生的clamp_ip这个钳位信号有什么用啊?
再过decoder后又产生两个clamp_adc  clamp_adj两个信号输入到我的A/D中,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信号有什么用啊?
谢谢啊~~~

CVBS信號中包含幾個l分量:同步信號、系色信號、亮度信號、色彩信號。亮度信號和色彩信號加起來是視頻信號,系色信號是作為顏色信號的標準,同步信號是行同步或者列同步,這些共同組成CVBS信號,經過A/D分離出來,就有幾種信號了,樓主所說的ADC和ADJ應該就是指其中的兩個色彩和亮度,但是一般情況下亮度信號用Y表示,所以ADC和ADY我就能肯定的指出,目前的信息我只能提供這么多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