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器

楼主(2006-08-14):
请教一下,做AD采集时,AD芯片不同,前面的放大器是不是就会不同呢?例如像用ADS5271,用的放大器就是AD8138,而要是用AD9229,还用这个放大器可以吗?
另外AD8332又和AD8138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AD公司92**的产品,基于流水线的40——80M的ADC,都性能都差不多,如AD9235,AD9220等都可以用AD8138。AD8138基本上是14位以下的40——80M的ADC都可以用。AD8332是增益和输入阻抗都可以控制的放大器,它的增益好象有点低。

网友(2011-07-23):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AD公司提供的datasheet,看看芯片的输入阻抗是否匹配,以及放大器的带宽是否满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