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设时钟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6-08-15):
外设时钟的频率是多少

是慢时钟频率32.768K 呢   还是主时钟频率48兆(经过设置好的)

在设定时器的时候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各位大虾帮帮偶这个菜鸟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s3c2410 板子上有一个12M的2脚晶振,此时 Fin = 12M
经过PLL电路后,由 M,P,S来决定 Fout ,也就是FCLK,用于CPU的工作频率
在数据手册 第7章 里面,有公式,你可以自己看看  ,不过是英文的,呵呵
mpll = (m + Fin) * (p + 2的s次方)
m = .. ,p = .. ,s = .. 不是很记得了

网友:
问题好奇怪,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