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关于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06-08-15):
我是ARM新手,在学习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业内人士

AT91RM9200技术文献中,Bootloader介绍中有以下代码

复位后,内部ROM代码映射到地址0x0000_0000 与0x0010_0000 处:
100000   ea00000b    B 0x2c                         00  ea00000b B 0x2c
100004   e59ff014      LDR PC,[PC,20]          04  e59ff014   LDR PC,[PC,20]
100008   e59ff014      LDR PC,[PC,20]          08  e59ff014   LDR PC,[PC,20]
10000c   e59ff014      LDR PC,[PC,20]          0c  e59ff014   LDR PC,[PC,20]
100010   e59ff014     LDR PC,[PC,20]          10  e59ff014   LDR PC,[PC,20]
100014   00001234    LDR PC,[PC,20]          14  00001234  LDR PC,[PC,20]
100018   e51fff20      LDR PC,[PC,-0xf20]   18  e51fff20    LDR PC,[PC,-0xf20]
10001c   e51fff20      LDR PC,[PC,-0xf20]   1c  e51fff20    LDR PC,[PC,-0xf20]

请问此代码第二列是什么意思!
代码中[PC,#]的意义是什么?
代码的完全硬件物理意义是什么!

网友:
看看ARM指令啊

网友:
我没用过这一款的cpu,我想是这段代码设置的是一个中断矢量的入口地址吧。第二列就是pc所要跳转的地址。这个问题在于它对于b跳转指令的不足就是用这种转载方法跳转的最大地址有限制,如果你的向量安装地址在可寻址的范围内两者是通用的。所谓物理意义,就是使你的程序指针跳转到你设定的内存地址读取中断或是异常的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