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AHB总线的handover?

楼主(2006-08-15):
在AMBA总线协议中,多master之间的AHB总线权的交接可以做到无IDLE插入,连续操作。如图1
在各个master利用SINGLE进行传输时,也能做到。如图2。
图1中,可以知道arbiter采样到HBURST信号后,就可以知道是否该切换HGRANT了,但是在图2中,当arbiter采样到HBURST时,HGRANT已经插入两个周期了,这样总线交于masterB时,必然要插入一个IDLE,这个怎么解释,谢谢各位大侠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没看明白,第二个图handover有关的信号都没有啊。

楼主:
图2是我从协议中抓出来的,没有相关信号。我对这幅图的理解:A,B,C分别是masterA,masterB和masterC发起的transfer。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是这样,他们之间做到无IDLE衔接,那么我就是不明白HGRANT信号的变化是怎样的?下面是按我的理解,画的HGRANT的图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楼主:
按我的理解,好像做不到协议中图2的形式???

楼主:
?????

在设计AHB master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是不是有什么设计上的顺序,先设计成AHB Lite形式的master,在包个wrapper,成为完整的AHB master呢??我听说一般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是不是?如果这样做把HBUSREQ、HGRANT信号与其他信号分离开来考虑,好像不好理解什么时候开始发起Transfer,如何控制,难道一复位就开始transf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