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两个D触发器来实现一个三分频电路

楼主(2006-08-15):
各位前辈高手,有谁知道如何用两个D触发器来实现一个三分频电路吗?
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到合适的方法,
期望各位高手能够不吝赐教,谢谢了先!

网友:
很简单啦,第一个d flip flop的d输入跟q拔短接,第一个d flip flop的q接第二个d flip flop的clk输入,第二个d flip flop的d输入跟q拔短接,然后第一个和第二个d flip flop的q拔通过一个或非门接到第二个d flip flop的reset即可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找书抄一个就可以,记得有本书上有任意正整数分频的电路.

网友:
试试这个

输入时钟频率:ckl。器件:一个非与门,两个D触发器,分别为D1(输入),Q1(输出),和D2,Q2;
接法:clk 接两个D触发器的cp端,Q1接D2, Q2的非与上Q1的非接到D1; Q1输出就是频率为clk的1/3(注意开始要复位触发器)
在进行电路设计的时候,cp端跟复位信号一般是不做逻辑的
呵呵,今天没事。
fighting!

网友(2010-01-09):
楼上说得是个00->01->10 ->00的计数器啊, 占空比不是50%

网友(2010-02-10):
不能用其他组合逻辑?

网友:
Please search "divide 3" on web

网友:
先用1.5分频,然后再2分频。1.5分频要用到门控时钟。你去查查1.5分频怎么实现的吧。
这样做出来的占空比标准的1:1,但是频率高了就不得行。因为有反馈,过了临界值不稳定。

网友(2011-01-02):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2011-09-05):
一直以为只能用计数器实现单数分频

网友(2016-09-05):
回复 网友B:

很不错。

网友(2017-01-04):
回复 网友A:

   大神说的是哪本书?我现在也想设计一个二分频器,但是找了好多模板都不行,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大神给我推荐那本书呗

网友(2020-07-24):
引用 网友A:
找书抄一个就可以,记得有本书上有任意正整数分频的电路.

求问是哪本书??急求,,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