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出来的.area文件里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06-08-16):
Total cell area:          8294.053711
Total area:               8468.684570
单位是什么呢??

网友:
我想

不是记得很清楚,我想应该是平方微米。

楼主:
多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除以一个常数就是面积
这个常数库相关的文档里有

网友:
不是直接的面积吗?什么常数啊

网友:
可以在库里面看

网友:
ce'l'l,和门需要换算

网友:
除以常数就是电路的规模大小(逻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tsmc 是25

网友:
对,除以常数后才是门数

网友A:
dc综合报出的面积

面积的单位是在综合库里面定义的,需要去查一下,
大部分是平方微米。
而每个cell都对应一个面积值,
dc用这个值来计算total cell area.
tota area是包括了cell 和ip 的area

网友:
单元库规定的面积

网友(2011-03-30):
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cell area单位是平方微米,一般情况下除以10可认为是门数

网友(2014-06-13):
回复 网友B:

是怎么换算的?能具体点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元库又是什么东西???在哪里找???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
单位如果目前使用55nm以下,一般都是um^2。门数不固定的,55的话是10的倍数,28的话是1.7,其实都是通过元件库自己换算的

网友(2022-12-22):
引用 网友A:
面积的单位是在综合库里面定义的,需要去查一下,
大部分是平方微米。
而每个cell都对应一个面积值,

有时候.lib里面看了也没找到area单位,我看到的是比如:NAND2(area:8),也不知道这个8表示与非门的什么单位,什么数值

网友:
我司使用TSMC 0.18um mix mode製程, 依據經驗, 大概是area/8.78=gate 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