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汇编嵌入到C语言中,具体问题在正文中

楼主(2006-08-16):
while(i>=0)
  {
    if(p0.0==0) break;
    else i--;
   }
这里i之前定义过了i=50
这是一条C语言的语句,而我的目的其实只是想确定在10ms之内,单片机P0.0脚是否变为了低电平,一旦发现它变为了低电平就退出循环,如果没有就一直循环至50次结束。这里,我定的50次就是认为,50次循环大概就是10ms,可是我不知怎么验证这个时间是不是就是10ms
后来我想起来,在学习汇编时,当我们知道机器周期时,由于每条语句执行要占用的几个机器周期是可查的,这样就能准确地定时10ms
我知道一般的话,用C编,它会对你的指令进行优化,所以要进行准确的定时,先用汇编写,然后嵌入到C里
可是我不知如何将汇编语句嵌入到c中

请教各位:)

网友:
有没有stc12c2051系列单片机的指令码译码表?

请问各位先生:
   有没有stc12c2051(8051也可)系列单片机的指令码译码表?如果有请给发在邮箱里.
  谢谢你!   以后互相帮助.

网友:
用个定时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计时到产生中断。

网友:
那么小的事情用定时器不时浪费资源嘛
把asm作关键字,其后的汇编用大括号阔起

如:
void set_time(void)
{
   asm
     {
        del1:
        mov   r4,#0fh
        del2:
        mov   r5,#0fh
        djnz   r5,del2
        djnz   r4,del1
      }
}

void set_time(void)
{  asm  del1:
    asm  mov  r4,#0fh
    asm  del2:
    asm  mov  r5,#0fh
    asm  djnz  r5,del2
    asm  djnz  r4,del1
}
还有编译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2006-09-28):
b8859
才是点到点子上了!

网友:
本来就很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