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6-08-16):
我是刚入门的

老师让我们找一找小信号宽频放大的一些电路图

各位不知能不能帮帮忙

谢谢了

楼主:
对了,最好使用ua741的

网友:
OPA111的片子也可以
低噪声宽带放大电路的,就是贵一点,90元左右吧

差一点的有opa227系列的都不错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gain,bandwidth,ripple,noise,and so on.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
看电路图没有用的 学基础理论吧

网友:
这样的电路很多呀?什么要求?纹波、带宽、衰减。。。

网友:
对的

是的,聪明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