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程序运行错误

楼主(2006-08-16):
我的lcd程序在keil下调时的时候看p0口的输出是正确的
但是用proteus方针的时候看p0口状态就是全1、全0两个状态来回切换。
小弟刚学单片机
哪位大哥能帮忙看一下。
先谢谢啦!
程序 如下:

en        equ        p3.0
rw        equ        p3.1
rs        equ        p3.2
lcd     equ        p0
;=====================================================

                org        0

initialize:
                mov        a,#00111000b                ;设定为8bit,2行,5X7字型
                call        wr_inst
                mov        a,#00001000b                ;关闭显示屏
                call        wr_inst
                mov        a,#00000001b                ;清除显示屏
                call        wr_inst
                mov        a,#00001111b                ;开启显示屏
                call    wr_inst
                mov        a,#00000110b                ;设定ac+1
                call        wr_inst
                ;==================================================
loop:                mov        a,#10000000b                ;设定第一行起始地址
                call        wr_inst
                mov        dptr,#line1                        ;指向第一行显示数据
                mov        r0,#16
                call        wr_string                        ;显示第一行
                call         delay2                                 ;延迟2s
                ;==================================================
                mov        a,#11000000b                ;设定第二行显示地址
                call        wr_inst
                mov        dptr,#line2
                mov        r0,#16
                call        wr_string
                call        delay2
                ;=================================================
                mov        a,#10000000b                ;设定第一行显示地址
                call        wr_inst
                mov        dptr,#line3
                mov        r0,#16
                call        wr_string
                call        delay2
                ;=================================================
                mov        a,#11000000b                ;设定第二行显示地址
                call        wr_inst
                mov        dptr,#line4
                mov        r0,#16
                call        wr_string
                call        delay2
                ;=================================================
wr_inst:
                        call        check_bf
                        clr        rs
                        clr        rw
                        setb        en
                        mov        lcd,a
                        clr        en
                        ret
                        ;===============================================
check_bf:        push acc
busy:
                clr        rs
                setb        rw
                setb        en
                mov        a,lcd
                clr        en
                jb        acc.7,busy
                call        delay
                pop        acc
                ret
                ;=============================================
wr_string:        mov        r1,#0
next:                        mov        a,r1
                        movc        a,@a+dptr
                        call        wr_data
                        inc        r1
                        djnz        r0,next
                        ret
                ;==============================================
wr_data:                call        check_bf
                        setb        rs
                        clr        rw
                        setb        en
                        mov        lcd,a
                        clr        en
                        ret
                ;=================================================
delay:                mov        r6,#15
d1: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1
                ret
                ;=================================================

delay2:                mov        r5,#20
d3:                mov        r6,#200
d2: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3
                ret
                ;================================================

line1:                db 'my_first_lcd'
line2:                db 'lcd_test program'
line3:                db 'TAIPEI,TAIWAN'
line4:                db 'www.taantech.com'
;==============================================
end

网友(2006-09-29):
line1:                db 'my_first_lcd'
line2:                db 'lcd_test program'
line3:                db 'TAIPEI,TAIWAN'
line4:                db 'www.taantech.com'

你这些有没有译码啊?看看lcd的资料,对照着译码过来啊!!

网友:
可能是硬件问题,lcd的复位脚是否悬空了,你的原理图看不太清楚

网友:
请问lcd的复位脚该怎么接啊
是不是象单片机那样接一个上电复位的啊

网友:
也可以象单片机那样接,但不能悬空,必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