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

楼主(2006-08-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正在做一个全定制的IC设计,在floorplan这一步不知该如何下手,能使用一些工具吗?

自动布局布线工具是不是只针对标准单元库啊?

有没有一些普遍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谢谢大家

网友(2009-01-29):
可以 用 silicon ensemble 等数字 布线工具 吧数字部分布置好

然后 导出 数字部分的 gds2

再 在 cadence 全定制 工具 下 导入 数字部分

完成 整个 版图

网友:
当然 在 模拟部分 做为  Block 在  数字布局布线工具中 统一 完成 版图布局布线

网友:
用 silicon ensemble 的话  需要  先 准备好  Block 的 LEF 文件
最好能有 Block 的 tlf 文件  否则
最后 导出 *.v 文件时 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关于 LEF 文件  可以用 Abstract 提取 出来

网友:
也可以自己 写 出 BLOCK 的 LEF 文件 , 反正是文本文档嘛

网友:
倒出来的数字 gds2 没有包含 各 Macro Cell的 具体版图

网友:
在 导入 virtuso 环境时  需要  用 Foundry 提供的 数字基本单元 版图 来 填充 数字工具导出的 宏单元框架

形成最终的 数字版图

网友:
这样 数字版图 即可左右基本的版图模块 在 Virtuso 中绘制了

网友:
赚钱赚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