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EG-4 SL header的疑问

楼主(2006-08-17):
那位能告知 MPEG-4 SL header的数据格式

比如下面的伪码(14496-1标准)
aligned(8) class SL_PacketHeader (SLConfigDescriptor SL) {
if (SL.useAccessUnitStartFlag)
    bit(1) accessUnitStartFlag;
if (SL.useAccessUnitEndFlag)
    bit(1) accessUnitEndFlag;
if (SL.OCRLength>0)
    bit(1) OCRflag;
if (SL.useIdleFlag)
    bit(1) idleFlag;
if (SL.usePaddingFlag)
    bit(1) paddingFlag;
if (paddingFlag)
    bit(3) paddingBits;
if (!idleFlag && (!paddingFlag || paddingBits!=0)) {
    if (SL.packetSeqNumLength>0)
        bit(SL.packetSeqNumLength) packetSequenceNumber;

……

}
我的疑问,就是在这个结构中,比如 SL.usePaddingFlag==0,那么idleFlag这个字段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那么当 SL.usePaddingFlag==1,那么idleFlag这个字段的值是多少,怎么确定?
如果不存在,那么这个条件语句  if (paddingFlag)  bit(3) paddingBits; 是不是也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if (!idleFlag && (!paddingFlag || paddingBits!=0))  这个条件中是不是忽略 (!paddingFlag || paddingBits!=0) 这一部分条件?

我的理解是:如果 SL.usePaddingFlag==0,那么idleFlag = 0
如果比如 SL.usePaddingFlag==1,那么idleFlag = 1
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