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

楼主(2006-08-17):
有专长MSP430单片机的吗?请问是不是接上电源、晶振、系统复位就可以工作?

楼主:
没有人愿意回答这种简单的问题,可是对我很重要啊!

网友:
差不多的。很简单

网友(2012-09-27):
我接触了一点MSP430的,对于你的问题我没怎么弄懂?

网友(2014-10-23):
TI最低端的单片机,傻瓜低功耗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