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在cpld中使用全局时钟?

楼主(2006-08-17):
在cpld中使用全局时钟,看介绍要使用BUFG的。在Verilog HDL中如下定义:
    input clk_in;
    wire clk_tmp,clk_buf;

    IBUF GBUFa(.O(clk_tmp),.I(clk_in));
    BUFG GBUFb(.O(clk_buf),.I(clk_tmp));

在assign package pins里把clk_in定义到GCLK3上了,但在XST时还是报错:
Checking timing specifications ...
Checking expanded design ...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_tmp' has multiple driver(s):
     pin O on block GBUFa with type IBUF,
     pin PAD on block clk_tmp with type PAD
WARNING:NgdBuild:463 - input pad net 'clk_tmp' has an illegal input buffer
ERROR:NgdBuild:925 - input net 'clk_tmp' is connected to the incorrect side of
   buffer(s):
     pin O on block GBUFa with type IBUF

求教,BUFG的正确用法,谢谢各位了。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