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芯片要插拔两次才能识别出来?

楼主(2006-08-18):
大家好,我做好了一个芯片,但是在芯片测试时,发现必须连续插拔两次才能识别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David

网友:
是热插拔?

楼主:
是usb接口。

网友:
一定是两次吗,还是不稳定?如果固定是两次的话,检查一下代码,看看boot的程序是不是正确,在看看configure的应答对不对,会不会有些信号有timing问题?
试试连续两次(时间间隔很短)和间断两次(时间间隔长些)插拔有什么差别!

网友:
设计肯定有问题, 建议REVIEW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