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问题.

楼主(2006-08-18):
自己设计的PCI core, 作为 Master向北桥发起burst读操作,是否应该用Memory Read Multiple(cbe#==4'b1100)或者Memory Read Line(cbe#==4'b1110)命令,而不是用Memory Read(cbe#==4'b0110)命令?如果用Memory Read命令,北桥是不是会发STOP#中断burst操作?多谢!

网友:
高手给解释一下哦.

网友:
直接采用Memory Read(cbe#==4'b0110)即可,stop两边都可以产生

网友:
jackzhang在麻烦问一下,要有两路信号I路Q路,都是16位的,要通过PCI接口到总线。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怎么实现?
还有PCI的接口都需要产生16位的数据的FPGA芯片什么信号连线,刚学两周不懂,指点一下。谢谢
   cqm23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