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hdl中的inout怎么使用?

楼主(2006-08-18):
各位大虾,我想实现inout双向总线,编了如下的一段程序,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实现inout的功能,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e8 IS
port ( en,dr : IN STD_LOGIC;
a,b :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ARCHITECTURE bhv OF e8 IS

BEGIN
PROCESS(a,en,dr)
BEGIN

IF EN='0' THEN
IF DR='1'THEN
A<="ZZZZZZZZ";
B<=A;

ELSIF DR='0' THEN
B<="ZZZZZZZZ";
A<=B;
ELSE
A<="ZZZZZZZZ";
B<="ZZZZZZZZ";
END IF;
ELSE
A<="ZZZZZZZZ";
B<="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hv;

小弟再次多谢了!!!!

网友(2006-09-28):
a,b 定义成buffer

网友:
代码太不规范了,上面小写,下面又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