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6-08-19):
运放使用的问题
主要是c5是起到了什么作用?

网友:
是个积分电容

1 负反馈的AF不是很大
2 容值比较大

网友:
容值

容值这么大一般是积分

网友:
减少通频带的 吧

网友:
是积分把.

网友:
电路应该是个同相放大器。
我觉得主要是滤波去除噪声干扰的吧

网友:
你的电路是哪截的啊?得视具体情况看是什么作用!

从图上看是减小高频放大倍数的作用!

网友:
增加交流负反馈.减小交流信号放大倍数,视容量是减小中高频放大倍数!

网友:
我觉得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
一看就知道该电路是用于音频放大。
它是起低通滤波作用,在2×pi×R2×C5处,开始-3dB的衰减。

网友:
是增大交流负反馈,提高运方的稳定性

网友:
频率补偿!

网友:
真是气人了 老是看不了的内容

网友:
因该是减少高频的增益吧?

网友(2006-09-28):
积分,呵呵,顶一下

网友:
补偿极点,增加环路带宽,改善稳定性

网友(2006-11-11):
首先支持一下低通滤波^……^,但不知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的?如果是数字的就可以延时,如果是模拟的就是低通了。
有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
印象中是个积分器.....

网友:
频率补偿,增加相位裕度,提高运放的稳定性.

网友:
起负反馈作用,减小交流信号放大倍数,稳定整个环路(closed loop)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按照模电书上说的应该是个积分器。但是看见各位的回答。

积分器的电容是不是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值还要跟你运放的输入信号有关呢?

再去看看书

网友: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