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内存映射?怎样实现?

楼主(2006-08-19):
什么是内存映射啊,具体是怎样实现的。下面的语句:
     ULONG        nBytesRead;
        DeviceIoControl(hDevice_BPSK,START_COLLECT,NULL,0,NULL,0,&nBytesRead,NULL);
        DWORD Tid1;
        DWORD WINAPI ConThread1(PVOID lParm);
        Thread2=CreateThread(0, 0x1000, ConThread2, 0, 0, &Tid1);
}

DWORD WINAPI ConThread1(PVOID lParm)
{
        ram1=new WORD[32768*BLOCKCOUNT];
        ram2=new WORD[32768*BLOCKCOUNT];
}什么意思?开辟的内存空间首地址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1

网友(2006-11-14):
回复 网友A:

不懂,计算机的应该比较清楚!

网友:
不懂,关注一下

网友:
内存映射就是把计算机中的一块内存和板卡的ram映射到为一块地址
这样就可以把板卡采集的数据高速传输到主机内存中

网友:
把处理器可寻址的空间编个号,让它们跟实际的ram,flash等存储器对应起来

网友:
问一下编写驱动用什么语言啊?

网友(2007-03-22):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