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最好的无线单片收发器件

楼主(2006-08-19):
请教目前距离能到1000m以上最好的无线单片收发器件,例如nRF401,CC1020,XE1202A(太贵了),315MHZ的频率点目前暂不考虑,还有没有比以上更好的器件?用过nRF905, 目前在用XE1202.防盗一般采用断线,红外,微波,震动等,如何知道机械锁被撬(不可能换电子锁)?

网友:
Artech House,CDMA Mobile Radio Design

网友(2006-09-23):
我是新手,刚刚参与射频设计,正在学习。
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
怎么才能发表新话题呢

网友:
有wlan 段转900MHz 频段的transceiver chip 吗?

网友(2006-11-14):
没听说有这样的冬冬

网友(2008-09-22):
rf距离与天线和功率成正比,适当加大发射功率,改善天线类型,可提高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