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ARM中断向量表的简单分析

楼主(2006-08-20):
-- ARM中断系统小结
初看ARM中断系统觉得有点乱,写点东西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中断详细建立过程(1)
首先我们先来看两个东西.
;/* EXCEPTION HANDLER VECTOR TABLE */

^ DRAM_BASE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refetch # 4
HandleAbort      # 4
HandleReserv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小注: 这里的^是MAP,#是FIELD

也就是在DARM的BANK0里面开始的地方定义了一个中断向量表,用于存放中断程序的入口地址。

ExceptionHandlerTable
DCD UserCodeArea
DCD SystemUndefinedHandler
DCD SystemSwiHandler
DCD SystemPrefetchHandler
DCD SystemAbortHandler
DCD SystemReserv
DCD SystemIrqHandler
DCD SystemFiqHandler
这个表中存放的是汇编程序中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每一项对应一个中断函数。

下面我们从程序的开始处分析:
AREA Init, CODE, READONLY
ENTRY

B Reset_Handler
B Undefined_Handler
B SWI_Handler
B Prefetch_Handler
B Abort_Handler
NOP Reserved vector
B IRQ_Handler
B FIQ_Handler

FIQ_Handler
SUB sp, sp, #4
STMFD sp!, {r0}                    FD满递减堆栈 执行寄存器压栈操作.
LDR r0, =HandleFiq              汇编里的处理函数地址,然后跳到C中,在DRAM。
LDR r0, [r0]                          中断向量地址给R0.
STR r0, [sp, #4]                   中断向量地址给
LDMFD sp!, {r0, pc}
在程序的开始处,首先建立了默认的中断调用函数.这个过程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首先执行了压栈,然后给出了中断入口地址.这个HandleFiq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DRAM中建立的中断向量其中一个的地址。
在HandleFiq开始的四个字节中,放着汇编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

汇编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是如何放到DRAM中断向量表里的呢?

我们上面提到的另一个表就发挥作用了。看下面这段程序:
EXCEPTION_VECTOR_TABLE_SETUP
LDR r0, =HandleReset
LDR r1, =ExceptionHandlerTable
MOV r2, #8
ExceptLoop
LDR r3, [r1], #4
STR r3, [r0], #4
SUBS r2, r2, #1 Down Count
BNE ExceptLoop ;; 从表里取出来给了HandleReset后面的空间
这一段把 ExceptionHandlerTable 里的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拷贝给了DRAM里的中断向量表。这样两者就联系起来
在执行程序开始的跳转之后就自然跳到了*******Handler.真正的处理函数之一如下所示:

它实际上只调用了C语言的中断处理函数,其他什么也没做。
SystemFiqHandler
IMPORT ISR_FiqHandler
STMFD sp!, {r0-r7, lr}
BL ISR_FiqHandler
LDMFD sp!, {r0-r7, lr}
SUBS pc, lr, #4

它实际上只调用了C语言的中断处理函数,其他什么也没做。
void ISR_FiqHandler(void)
{
     IntOffSet = (U32)INTOFFSET;
     (IntOffSet>>2)
     (*InterruptHandlers[IntOffSet>>2])();                // Call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网友(2006-11-16):
好啊,支持一下,还是免费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