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求各位高人!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08-21):
 小弟在公司上班,领导让我调查CPld的行情,就是说CPLD在中国用的最多最好用的品派是哪个?顺便咨询一下半导体继电器大家都用哪个品牌??小弟在此谢谢了!!!!!
在线等待中............................

楼主:
还号称顶级开发网呢,连这问题都答不出,太让人心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号称顶级开发网呢,连这问题都答不出,太让人心寒了

        大家都是在学习,在讨论,有问题回答不上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况且如果是简单的问题,估计你也不会提出来,要回答出来用的最多最好,估计没有几个人有这样准确的数据提供给你,毕竟市场不是每个人都会接触的。半导体继电器用的人不知道多不多,反正我是没用过,无法给出建议。工作不同,所接触的知识就不同,希望大家能互通有无,也能够有点耐心。
        大家都不知道的话,建议你上网搜索一下,或者咨询一下几家代理商(肯定有自卖自夸的情况,多咨询几家),再决定吧!

网友:
一般国内altera用的较多

网友:
Altera cpld seems is the bes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号称顶级开发网呢,连这问题都答不出,太让人心寒了

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吧,你这个问题不复杂,只不过大家一时没有看到,你这句话太让我心寒了.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cpld 确实是altera的较多,特别是max ii 出来之后。
半导体继电器一般松下的比较常见,如果电流不大,在直流情况下可以考虑用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