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抖动问题怎么解释啊

楼主(2006-08-22):
各位大侠们,我得高清机为什么开关机次数6-8此必然会出现一次图像抖动问题,而且抖的很严重,基本可以成上下跳跃式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都有可能吧。软件出问题可能性大些。 关电重开之后的呢?

楼主:
呵呵,关掉电源重新开机就好了,但是为什么系统复位却不行那。而且发现好像是hdmi mode出了问题。地址2f赋1后变成hdmi mode就会出现抖动。好奇怪啊

网友:
你说的现象可能是图像的sync没对齐,但出现问题的根源还是不能确定,很可能的是driver出了问题。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高清机?
PS:知道里面的HDMI芯片是哪家的吗?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还无法确定是hdmi接口出了问题,还是先看看hdmi芯片的输入信号,定位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