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CI槽中的12V 5V电源还需要稳压吗

楼主(2006-08-22):
我的PCI板上要用到12V(放大器),5V(TTL门电路)、3.3V(FGPA 、PCI9054) 1.5V(FGPA)

做过PCI的朋友能否告知,从PCI槽中引出的12V、 5V电源在使用前还需要做处理吗(比如稳压)??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用pci总线提供的电源为板上器件(dsp)供电,不知道是否可靠,希望朋友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同问,怎么没有大虾来帮忙呀???

网友(2006-12-29):
很不可靠,因为这是主板上因过来的,负载多,波动大。而且各家主板的电源方案不一样,直接后果就是,挑主板。不建议直接使用,加稳压后再用。

网友(2007-03-13):
插槽中12V提供的电流不大,5V是可以用的。
3.3V也可以用,不过最好是由5V转到3.3V。毕竟一些FPGA和PCI接口芯片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