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光耦的朋友请过来看一下

楼主(2006-08-22):
我在开关量信号采集中,用了TLP521,前端K5 接开关信号,后段KD5 输出3.3v与74LCT245 连接(3.3v芯片),不知道这样接光耦对不对,我还看到其它种解法,不知有何区别,电路是相当的简单,用过光耦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有人说应该在发光二极管的
正端加电阻,而不是复端,我也不是很清楚,光耦到底怎么接

网友:
你只要能确定通过R105的电流可以点亮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TLP521使用详解

TLP521发光管加限流电阻,保证发光管电流5~16ma,发光管工作时两断电压大概1.7V;根据电源电源,可算出限流电阻大小;举例:3.3V电源,R=(3.3-1.7)/0.01=130欧,工作电流10ma.限流电阻接正或负端都可

网友:
斑竹说的对,支持!

斑竹说的对,支持!

网友:
R205太小!!!R105太大

网友(2006-10-14):
光耦就是一个反馈啊,,

电压足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开关量信号采集中,用了TLP521,前端K5 接开关信号,后段KD5 输出3.3v与74LCT245 连接(3.3v芯片),不知道这样接光耦对不对,我还看到其它种解法,不知有何区别,电路是相当的简单,用过光耦的朋友帮忙指点 ...

要能确定通过R105的电流

网友:
先看看再说

3。3V应该加上拉电阻,K5端最好串一个电阻

楼主(2006-12-14):
输出状态可能和输入有正反相的区别

楼主:
输出接集电极则输出与输入反相,输出接射极则输出与输入同相

网友(2010-06-02):
还有相位关系,比如说你输入高的时候,按照你的接法,耦合过去正好是低电平的,而且光耦的输出是没有驱动能力的,还有,你的R205太小了。

网友:
3楼说的很详细了。。。。R105的1K将不能点亮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