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布线的流程

楼主(2006-08-22):
我从事pcb时间不长,对pcb整体的流程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布线阶段,发现作了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希望了解一下pcb布线时应该先布什么线,后布什么线,详细地了解一下pcb布线的流程,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找些看看就可以了啊

这个如果不是特别复杂的话很简单啊

网友(2007-04-23):
排版不是拉几根线的问题,你要先了解电路图,再布局,按功能块来划分,以后好调试,先步什么线,没有特定的规定,按个人习惯。电源和信号线的宽度是不一样的。不同频率的线步法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