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中的总线引出问题

楼主(2006-08-22):
请问各位高手,在xilinx 的画图里面,碰到一束8根的或16根的总线时,怎么把这些线一根根地引出来和其它线连接?

网友:
比如 bus(15:0) 先将16位总线接出来,然后随便用就行了 例如:bus(1) ,bus(15:13)

网友:
为什么还使用画原理图的方法呢,这在很简单的逻辑时还能用用,但是面对庞大的逻辑时根本无法使用,还是应该多使用编程语言来锻炼一下

网友:
现在是rtl输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