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样设定I2C高频头地址

楼主(2006-08-23):
我手头有几个I2C总线的JINXIN的高频头(金光标股票卡拆的,带中放),苦于没查到资料。我想用单片机控制它可不知地址如何设定。我只知道一般I2C器件都有地址脚,高频头有几个空脚,是否也可已设地址。以及所接受的I2C命令等。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详细资料。非常感谢帮忙!

网友:
看看规范吧,串行的总线哪来的地址脚阿

楼主:
应该有地址

应该有地址的。I2C总线数据格式为: 开始-器件地址 - 读/写标志 - 应答位 - 数据 - 应答位 - 结束。 比如24C02的1、2、3脚就是地址线。

楼主:
是不知道还是不想帮忙?

网友:
我以前也有几个,现在都给搞丢了!

I2C总线的地址估计可以读出来的,你最好去搜一下你的高频头型号,看有没有相关手册资料,一般都有的!你的型号是多少?

楼主:
谢谢 jackboyer

搜了很久了,和视远技术支持也联系过,还在几个论坛发过帖,都没结果。不知什么原因。看过几个程序倒也能用。我就想搞明白高频头能够接受的全部指令,用的更细些。很感谢您的帮助!但愿能找到相关的资料。(高频头型号DDT-013D带中放)

高频头标签

高频头标签

网友:
这个型号确实很难找到资料,建议你找款Phillipu的高频头,然后授型号查手册!

如果实在没有关于高频头的手册,建议撤掉外壳,查芯片的手册,I2C的地址实际上是芯片的地址!

楼主:
我拆过。好象和PHILIPS FI1256 MK2/I 的一模一样。中放用TDA9800T,高频部分用的 TDA5736 和SA5523。可就是没找到SA5523的资料,和TSA5523一样吗?看别人的程序高频头地址用0XC2。好象高频头有一个脚是地址线,那就应该有两个地址。

从这图看15脚就是地址脚

网友:
你能不能拍张照片,要能看清楚芯片型号

你能不能拍张照片,要能看清楚芯片型号

楼主:
多谢帮忙!

问题已经解决,台州市视远电子有限公司给了我一份FI1256MK2.pdf。再次感谢jackboyer

网友(2011-08-23):
应该要查看器件手册,会叫你怎么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