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Time中定义generated clock时,源时钟可以为一个combinational Cell的Pin吗

楼主(2006-08-24):
create_generated_clock -source  那一项必须是个定义了时钟的cell pin吧?

              -
clk1 ------     -     Y                 ----------------
              -     - ------------------clock divider ------------------  clock_div
clk2 ------     -                        ----------------
              -
我的电路如上:  两个时钟经过一个Mux之后再经过一个分配器,  如果只选最快的时钟(例如clk1)
作为clock_div的源时钟, 这样可以保证setup不出问题,    但是对于Hold check的话, clk2必须也得做一下STA, 因为hold 是与clock frequence无关的.
我的初衷是想把clock mux的输出pin Y做为 clock_div的source clock, 这样我无论怎么设置Mux select的值,clock_div都会是所选择的那个时钟的分频时钟, 不知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呵呵,希望赐教,小弟刚学STA,问题颇多.

网友:
可以。你把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详细信息的tcl贴出来,帮你参考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no problem

楼主:
如果 MUX/Y 那个pin上没有定义时钟的话也可以把它用做-source吗?
因为我在man create_generated_clock时 看到-source那一项得是"a clock source pin in the design"

网友:
no problem, of 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