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入门阿?

楼主(2006-08-24):
多年驱动编写经验,计算机软件出身,该如何入门阿?多谢。。。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入什么门?

网友:
应该不难吧,都是做logic的,但要多了解一下电路方面的知识,最重要的还有时序的一些知识.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高手执教

网友:
逻辑最容易做,但也最难做

网友:
建立数字设计概念,这个和编软件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写的逻辑不一定是可以按你的思路实现的。

网友:
做前端还是比较容易入门的哇,你都这么多编程经验了

网友:
花点钱,买一套开发系统

花点钱,买一套开发系统,动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