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uart 不能接收

楼主(2006-08-25):
为何我的uart 不能接收

我试着写了一个串口发送和接收的小程序,发现发现过程是好的,可为什么会接到不到呢?感觉上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请大侠帮看看。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status.h"
#include "xuartlite_l.h"

/************************** Constant Definitions *****************************/

#define UARTLITE_BASEADDR       XPAR_RS232_UART_BASEADDR
#define TEST_BUFFER_SIZE 16
/************************** Function Prototypes ******************************/

XStatus UartLiteLowLevelExample(Xuint32 UartliteBaseAddress);

/************************** Variable Definitions *****************************/

/*
* The following buffers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to send and receive data
* with the UART.
*/
Xuint8 SendBuffer[TEST_BUFFER_SIZE]; /* Buffer for Transmitting Data */
Xuint8 RecvBuffer[TEST_BUFFER_SIZE]; /* Buffer for Receiving Data */

/*****************************************************************************/

int main(void)
{
    XStatus Status;

    /*
     * Run the UartLite Low level example , specify the BaseAddress that is
     * generated in xparameters.h
     */
    Status = UartLiteLowLevelExample(UARTLITE_BASEADDR);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return XST_FAILURE;
    }

    return XST_SUCCESS;
}

/*****************************************************************************/

XStatus UartLiteLowLevelExample(Xuint32 UartliteBaseAddress)
{
    int Index;

    /*
     * Initialize the send buffer bytes with a pattern to send and the
     * the receive buffer bytes to zero
     */
    for (Index = 0; Index < TEST_BUFFER_SIZE; Index++)
    {
        SendBuffer[Index] = Index + 'B';
        RecvBuffer[Index] = 0;
    }

   /*
     * Send the entire transmit buffer.,此处是工作的
     */
    for (Index = 0; Index < TEST_BUFFER_SIZE; Index++)
    {
        XUartLite_SendByte(UartliteBaseAddress, SendBuffer[Index]);
        printf("%d***",SendBuffer[Index]);
    }
   /*
     * Receive the entire buffer's worth. Note that the RecvByte function
     * blocks waiting for a character.此外为什么没有接收???
     */
    for (Index = 0; Index < TEST_BUFFER_SIZE; Index++)
    {
        RecvBuffer[Index] = XUartLite_RecvByte(UartliteBaseAddress);
        printf("%d###",RecvBuffer[Index]);
    }
    /*
     * Check the receive buffer data against the send buffer and verify the
     * data was correctly received
     */
    for (Index = 0; Index < TEST_BUFFER_SIZE; Index++)
    {
        if (SendBuffer[Index] != RecvBuffer[Index])
        {
            return XST_FAILURE;
        }
    }

    return XST_SUCCESS;
}

网友:
RE:

好久没有接触“direct hardware”了,下面是我的拙见:

首先申明,我不太了解“xuartlite_l.h”, 呵呵
你应该做的是一个自发自收的程序,发送显然是可行的,因为你可以选择对发送内容不处理(应该在发送中断里)。但是接收语句“RecvBuffer[Index] = XUartLite_RecvByte(UartliteBaseAddress); ” 的执行应该在你的接收中断向量中。正常的情况是:每接收到一个byte的信息,执行接收语句,上面的程序不满足这一点,你的程序顺序执行发收最多只能收到最后一个byte。或者根本没有

正确的做法是把接收处理和接收中断向量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