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与fpga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6-08-25):
请问:

    我用cyclone的ep1c12q240做fpga接口,pci是5v模式,所有信号都是5v的

而,fpga应该支持的是3.3v,我用qs3861作电平转化接口,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怎么看到,美佳ic的开发板,好像没有用电平转换芯片呀,直接连的,他们

用的也是pci5v模式,cyclone的ep1c6t144应该也是只支持3.3v的,这是怎么回事呀

???

网友:
也有些,这方面的问题...我用的是Xilinx 公司的xc2s100做PCI接口...也不知道怎么和另一个FPGA连..有直接连的,还有采用FIFO连的...什么情况下采用啥方式,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ep1c12q240 应该是3.3v的,i/o 应该是5v tolerate 的,所以即可和3.3v pci 也可和5vpci 直接连接。
fpga之间的连接和灵活的,fifo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

网友:
我感觉应该也是兼容5V电压

楼主:
CYCLONE器件说明上,3.3V的IO,最大输入范围为-0.5~3.9V,不能容忍5V呀

楼主:
怎么没有那位大虾来帮忙呀??

网友A:
可以输入5v

网友:
cyclone兼容5VTTL电平,但不兼容5vCMOS电平.如果是TTL电平就可以直接相连

网友(2006-09-25):
曾经看到有关文章,应该可以直接连。
但我觉得稳定的电压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输入5v

能具体解释下么,5Vttl和5Vcmos怎么就区别那么大?

网友:
你用的是pc机的pci bus么? pc 机的pci bus电平是可设置成3.3V标准的,通过设置诸如VIO这样的管脚的电平来控制IO的电平标准。

网友(2006-11-03):
pc 机的pci bus电平是可设置成3.3V标准的,通过设置诸如VIO这样的管脚的电平来控制IO的电平标准?只有在通用板中才可以吧?